长城T60,开机屏重影

楼主(2010-12-23):
客户送来一台长城T60的机器,NV7400的显卡,开机屏重影,外接显示器正常。首先怀疑屏线有问题,准备上淘宝订一下,哪知一问:这款本子屏线很少坏的,没有货。结果去朋友那里换了一个屏测试,依然重影。判断不是屏的问题,那开始查主板吧。上论坛上面找了图纸,结果看到有不少滤波电容,是不是电容漏电引起的呢?抱着怀疑的态度,查了一下,显卡背面有四个大一点的电容,一测,五个有三个短了,拆下三个来,插屏测试,正常。
不过拆下来的电容我测了一下,也是正常的,现在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估计是你吹显卡背面的电容的时候顺便把显卡虚焊的地方暂时加焊了,回头还不一定能用的住。

网友:
你怎么测量出来的电容短路,,,电容短路,,机器还能工作,,这不奇怪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问题重做显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量电容两边都是对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烙铁拆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