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吋奇怪故障

楼主(2010-12-23):
如题    图片为故障现象      开机有问题    关掉再开多几次就好了       因为没有点屏的转接卡     大家分析下原因大概是板还是屏

网友:
屏的列驱动有问题,屏的问题不好修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可能性大,你先可换个屏线试下!

网友:
换一个试一下,先确定一个屏的问题

网友:
有故障时别关,长时间开着看能不能变好?若能正常了,那是某个元件性能与温度有关,一般为电解。

网友:
估计是排线或者是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看看有无问题,我估计应该是那里接触不好或者虚焊....主要看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阅读权限什么意思?

网友:
是屏的问题!是屏的列线接触不良!

网友:
问题清楚了    还好不是屏的问题       是ROM出出错      找了台破屏的拆ROM装上就OK了   很老的的双列直插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