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怎么办?

楼主(2010-12-23):
不好办的是笔记本花屏,外接是好的。不知道是主板还是屏的问题,不知诸位笔记本专业维修者是怎么做的。先加焊或重植或换显卡?什么时候可以订新屏?

网友:
先吹一下显卡看看要是正常就重做显卡吧

网友:
显卡,显存都是重点对象。

网友:
花屏 花屏嗄我看花屏头就痛

网友:
吹显卡芯片,不行就重新植珠

网友:
花屏在笔记本故障里面算是好修的。PCB没有鼓包的话,修复率可以做到接近100%。

网友(点评):
这句话很给力。让人信心空前大增。

网友:
最好的看到显卡花屏重做一下比较要。要不你会想是不是加焊不行啊。你就会这样怀疑。最好重做你就不会怀疑了。。在不行就可以换个显卡了、、

网友:
搞块试机的屏吗,那种可以显一半的,有亮线的都可以,反正捡得到的

网友:
“最头疼的是笔记本花屏,外接是好的。不知道是主板还是屏的问题,不知诸位笔记本专业维修者是怎么做的。先加焊或重植或换显卡?什么时候可以订新屏?” 这种情况 当然是先板卡级的后芯片级的,换屏是板卡级的,修显卡是芯片级的

网友:
外接是好的,那就不是显卡的问题啊,是屏线的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发现好多人都不看完楼主的描述,就发言了.
外接屏是好的, 怎么还建议楼主去修显卡?
  管理员,看到此贴了,请给个说法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用屏测一下,还会花就重做显卡

网友:
花屏就重做显卡试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绝对的

网友:
最好有屏试一下,不行就主板了

网友:
显卡门的 换改良版芯片,

网友:
看什么机器了 基本是显卡

网友:
屏很少会出现花屏   大部分都是显卡 显存   可以先加焊一下  确定问题

网友(点评):
有道理,特别是那种可以浮动的、移动的花屏。

网友:
外接正常,最先想到的应该是屏了,如果换屏故障依旧的话,那就显卡了,

网友:
屏故障引起的显示变形大多数应该是固定不变的有棱有角的几何形状。

网友:
不要忙的做显卡,看有没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