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重启一次显示器才有画面求思路。

楼主(2010-12-23):
通电后诊断卡跳代码。键盘大小写、数字键也有反应。就是显卡无输出。重启一次后一切正常。

刷过BIOS了,显卡换过。CPU换过。

求思路。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你是指南桥在刚开机复位不了显卡?手工重启就可以复位到显卡是吗?

我测试过,第一次开机时,PCI-E槽有复位跳变。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块七彩虹AMD770的板,也是一样开机跑码正常就是不显,复位一下就显了。我以为是BIOS问题,下载下来刷了还是一样的现象,后来换块显卡上去就OK了,我再把原来那块显卡插在另一个PCI-E显卡插槽开机也正常显示,现在我也不明白故障点在哪。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