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800pro-mv1.0aCPU无主供电 求思路

楼主(2010-12-23):
测试卡跑00  复位灯常亮  测Q1输入级电压正常 控制级和输出级无电压 Q2控制级也没有电压 跑线路 控制级与RT9602相连 RT9602又与RT9245A相连 以为是RT9245A坏 直接换掉 换完之后还是一样 跑00  找了个9245A的PDF 看了下 第28脚为VCC 5V 实测只有2.7V 第28脚是通过一个472电阻与红色5V相连 电阻一面是2.7 V一面是5V 测电阻正常 换完之后还是一样 迷茫中 本人新手 忘师傅们指点 把9245A各阵脚电压发上来 1脚 0.25  2脚 0.25  3脚1.2  4脚和5脚 0V 6脚0.23  7脚0.2 8脚0.2 9脚 无 10脚0.7 11脚2.14 12脚0.7 13脚 1.95 14 5V  15脚0.53 16脚0.25 17脚0.52 18脚0.53 19脚0.68  20脚0.16 21脚无 22脚0.15 23脚0.16 24脚3.52 25脚无 26脚0.27 27脚0.26 28脚 2.7  这个IC换的时候换反了 通过电  不知道是不是又烧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呢 难道我这个问题没人知道吗

网友:
不明白悄这问在是线路还是IC在问题,电路都差没?

网友:
还有其他部件要肯定是正常的,你差下CPU 的主供电那块在线路中在MOS管和电容,还有反馈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那个IC肯定烧了再弄个吧,然后MOS管如果有一个有问题在,需要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