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671ME一进桌面就自动断电。

楼主(2010-12-23):
GA给联想做的L-S671G主板。两个月前换过BIOS 现在是走完滚动条一进桌面就自动断电进PE也是一样 把主板拆出来换了电源内存CPU显卡 去掉硬盘光驱 用USB引导PE 还是一到桌面就自动断电,,郁闷呀。哪位师傅见过这种问题帮个忙解答一下
桌面

网友:
晕。。怎么没人回复呀。。这论坛现在人气不是很好呀
以前挺好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
饿,除主板外都换过吗,确定是主板问题的话,最大可能就是bios了。先刷他,再就是温度什么的了。希望能好

网友:
CPU的核心供电处的电容滤波 不良也会造成此现象,以前遇到过

网友:
BIOS刷不上。。郁闷呀。写保护关了。。主板上有个写保护的触点也短接了可还是提示写保护

网友:
终于刷过去了。用咱们论坛上的BIOS 但是里面的工具写不上去显示写保护。。我用的DOS工具箱里的通用BIOS刷新程序刷的时候显示ID不正确 狠了下心。先备份原BIOS 再跳过检测ID刷了过去。。现在能进PE了。。明天装上客户的硬盘试式

网友:
如果bios刷了还是不好那很可能是楼上说是cpu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