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掉电

楼主(2010-12-23):
一台联想的机子,PM45集显的机子,过完CPU就不停的掉电,0。7掉到案0。6又上到0。65总之就是在内存之间掉,下了内存又不掉,上内存测了一下,内存上胡信号电阻上电压在跳,我想是不是北桥虚焊了,板很新的,之前换了一南桥。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有可能是在做南桥的时候把北桥做虚焊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我没解决掉,你解决了麻烦说一下,让我也好知道.

网友:
说不定加焊一下南桥就好了!

网友:
不管是内存还是显卡,都与北桥有关,先加下北桥吧

网友:
有可能是某个供电的IC不良,加上内存负载后就带不动了,

网友:
再问一下是什么型号,可能有通病的

网友:
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不过内存,换内存,查内存供电和工作信号。

网友:
换内存不行就重做北桥

网友:
先看供电,内存,内存槽,才能到显卡,CPU供电IC等

网友:
楼主做一下北桥吧,可能是北桥虚了

网友:
温度问题排除了吗?

网友:
估计是北桥

网友:
查内存电压 VCCP
最好把全板电压都查一下
看有没有不稳定、不停波动的

网友:
这个如果是我修的话,就找出图纸,尽量找到时序图,对照着查处所有的供电和信号,总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北桥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插上内存条 就掉电 不插就没事 hp 2230s 的 。

网友:
南桥新的,北桥取下来做了,还是那样,板子很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