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65pe的一块主板开机针无电压

楼主(2010-12-23):
你快七彩虹主板开机针无电压,另个一头是直接接地的,其它都正常,pci14 3.3v正常,跑线跑到83627旁边接一个103电阻和68脚,电阻另一头接地了,电阻没问题,83627拆掉也没电压,请问下这个应该查哪里

网友:
查下电源9脚到开机针之间的线路,开机排针的电压是从9脚的待机电压分过来的!

网友:
测绿线待机电压5V是不是被拉低被拉低就跟绿线跟到那个芯片一般就是哪个芯片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线没跑出来9脚到开机针的线路

网友:
电源9脚到开机排针之间应该会有电阻之类的元件吧,一般都在排针附近,从排针开始住电源9脚跑会快点。我也是新手,呵呵!

网友:
晕,你说的是开机信号,不是电压,先测电压吧,往电源那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