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花屏,外接不显示???

楼主(2010-12-23):
dv2000花屏,外接不显示???开机出现6个画面,但是外接直接就不显示了

网友:
显卡问题重做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了,兄弟。搓一把。

网友:
显卡问题,先搓一把!节约成本

网友:
多年来咖啡的合理拉开

网友:
节彴成本,风枪加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显卡的问题,呵呵,不要误解 我,主要想了解加焊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