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LG L1719S黑屏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0-12-23):
一台17寸LG液晶,客户送来时黑屏故障,开机指示灯不亮,按电源键黑屏无任何反应。本着先拆为快的原则,先拆下来,这屏前后壳斗是卡扣住的,无螺丝,只有后盖与里面金属屏蔽罩用了四颗螺丝固定。里面电源高压一体二合一板,打开仔细看了一下,看见从电源板输出到驱动板的两个滤波电容有轻微鼓包现象,心想呵呵 看来一多半都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然后拿起万用表先从
驱动板输入部分查了起来,无电压输入过来,然后跳过接线去,查到电源板输出到驱动板接口的部分,有电压,12V,5V ,一S/W信号即ON/OFF背光开启信号2.55V左右,看来电源输出应该是正常的,先不去多想了,然后直接换点了那两个有点鼓包的电容,这一般都是通病,先解决,一个是25V,680UF,一个是16V1000UF,25V的用1000UF的代换了 手头上暂时没有680UF的,换完后然后再接上驱动板试,呵呵驱动板上电压出来了!然后再插上屏线上电测,按下电源开关键 ,指示灯亮了 ,心喜,估计应该好了,然后接机测试,屏亮 ,一切正常 OK,故障解决了 ,视乎、太简单了,不过让我更深刻明白了 什么叫通病~!

网友:
二当家de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晕,这样的帖子还有技术含量吗?

网友:
嘿嘿 电容问题液晶通病  有的不鼓包的也是坏的

网友:
要是我就先干掉那两个大肚的再说...

网友:
搞个电容表可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