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不上屏的时候,不会有屏开启信号

楼主(2010-12-23):
是不是不上屏的时候,不会有屏开启信号,,,有些机子不上屏的时候,显卡都跳不过,,是不是也没有屏供电?
显卡检测屏的时候  是不是屏给显卡一个什么信号呀

网友:
有部分有的。 大部分不上屏。开启信号没有的

网友:
因板而异,不可同日而言,但不会不接屏就不过显卡吧

网友:
那显卡是什么信号 来检测到屏的

网友:
是的不管怎么样不会不过显卡的啊

网友:
哪两个信号 会检测不到屏  不会有屏供电

网友:
i2C总线负责读屏数据的吧

网友:
如果是crt接口 那就是12  15 脚

网友:
怎么还有不上屏就没有开屏信号的吗,头一次听说,

网友:
开机的瞬间应该可以测量到的。

网友:
大部分还是有的啊·
·  只是少部分没有这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型号具体情况,这个没有全部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