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IS7-V2 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0-12-23):
   触发上电,四个0复位不跑码。走了点弯路,去测量CPU电压1.35V  CPU是CD的。以为CPU电压不对 换了个IC问题依旧、就静下心来仔细测量下,电压都OK啊,刚好检测卡是可以切换BIOS的。检测卡上也有个BIOS,有时候主板BIOS问题 切换到检测上BIOS时 跑码了。笑了笑 以为这下简单了 BIOS是带框的 都不用焊。弄出来 刷了个BIOS,问题依旧四个0.还是头一次遇到 BIOS问题刷了不好的。直接量24脚电压、1.3V吧。不对啊 应该是3.3的啊,跑线过程就不说了 反正把框都拆了 旁边电容 COMS电池座。终于找到了 跑到Q37E极在接到R247.测R247别一头3.3V 过了电阻变1.35V,在测电阻没问题 看来问题出在Q37上面。看了下Q37的B级接到下面的Q38的E极,Q37的C极接地。在测Q38B极电压0.7V,E极0V。由此判断Q38是NPN管,Q37和Q38一样。哪E极为0V了 Q37应该没有工作 处于截止状态 B极和C极没有导通 B极电压怎么会被拉低呢。唯一可能就是Q37坏了,拆了Q37 3.3 V出来了。找个一样的坏掉OK。上上BIOS 正常跑码。维修到止 也下班了 装机一试8X的显卡跑25不过,4X的显卡就Ok。可能是BIOS问题 明天在弄弄吧。上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用什么诊断卡的还带切换BIOS功能的。

网友(点评):
同样想知道这款功能的诊断卡的名字

网友:
诊断卡上有BIOS,系统抓BIOS时首先抓取PCI总线的BIOS

网友:
‘直接量24脚电压、1.3V吧。’
应该是25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发个BIOS的引脚定义我看过 不过和我的BIOS是不一样的,你注意下我的是PM49的,你的是AT49BIOS。引脚定义应该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3楼的说法 有的检测卡带的,我刚好有一块。上面有一个开关,可以切换的。但不是每块板都有效。

网友(点评):
这个切换BIOS有啥意思?是取代主板上的BIOS功能?还是只是简单得切换卡上自身的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 你的图片是什么教程上面的 方便的话发一下 学习学习 谢谢咯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这些三极管连接电路图与电压标出来上个图给我们看看?我看了半天感觉怎么迷迷糊糊的。。。总好象有不对的。

网友:
经典案例。受惠不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什么教程啦,是我平时收集的一些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o  共享一点怎么样啊 ?谢谢 你头像太搞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给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谢谢大哥,450552131@qq.com        wchj5120@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取代主板BIOS功能。但我说了不是每块主板都有效。随便说下在未修复前检测卡是跑4个0的。在切换BIOS后。跑了C1 E0。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路图我没有,如果觉得哪里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这里补充下Q37 Q38的C极都是接地的。当B极高电平的时候EC极导通 这样就拉低了E极电压为0V。在触发以后Q38的B极有。0.7的一个信号导通Q38EC极。E极被拉低 E极接Q37的B极。B极低电平了,Q37的EC就为截止了。E极不对地 R247的3.3V电压就会一路跑到BIOS的24脚上了。我是这么理解的,不对的地方可以指出。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发到你邮箱,请查收!

网友:
我没见到过有BIOS的诊断卡,你用的是那个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NPN的三极管怎么会是C极接地了?是不是你极性弄错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极性没有弄错 这个我确认过了。

网友:
想买你那种带BIOS的诊断卡啊  在那里有得卖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的都被小弟送人了,想买还不知道在哪里买呢.

网友:
你把级性对哦混错了 老大

网友:
很少见的BIOS电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