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主板上的变压器中间那个引出一个黑线一个白线然后焊到输出部分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0-12-23):
ATX电源主板上的变压器中间那个引出一个黑线一个白线然后焊到输出部分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是+5伏输出绕组引出线,由于线径太粗不便从变压器底部的接线柱引出。

网友:
测温元件引线。。。

网友:
照相水平太差,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电流取样用。

网友:
3楼正解 测温用的 温度高风扇加速 。

网友:
从照片看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照片模糊,,

网友:
那个白色的线能看清吧,就是它从变压器中出来的,黑线看不清白线能看清

网友:
电流检测用的,应该是航佳或是全汉才会有。主要作过流保护用。
测温用的PTC或NTC很用会包在变压器里头,一般贴在散热片上。

网友(点评):
2000年前后的品牌牌、杂牌电源非常多见,现在已经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