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寸触摸屏的液晶显示器这个问题怎么修

楼主(2010-12-23):
我今天接了一台19寸的三星显示器电源开关是触摸的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一下有开屏幕也是这样的,我估计是程序的问题但不知道那位大师有。能否传我一份 qq787260415

网友:
猜調高壓板再試看看

网友:
朋友不是不想回答你  得详细点  只有个简单的想象 没人能做判断 先打开看看嘛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帮不上你

网友:
楼主虽然三星通病是MCU坏的多,但像楼主说的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一下有开屏幕也是这样的,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还希望楼主拆机查看后再定夺

网友:
先看看电源和高压有问题没?

网友:
我把侧面的按键全撤了就好了、

网友:
旁边是按键只要你一按住显示器就会出现灯一开一关的现象,不信你试试看、撤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