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指示灯亮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12-2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三星943NW显示器,接上电源指示灯亮不开机,初步判断电源问题或者是按键和开机电路故障,给客户报了100,欣然接受。打开机器一看电源板5v滤波电容爆掉,高压供电滤波电容也爆掉了 ,心想问题简单,换掉所有电容,开机,屏幕不亮晕,指示灯常亮说明有开机,用手电筒照有背影图像,判断高压电路没有工作,开始测高压电路工作条件vcc gen adj dim、发现vcc没有,逆向查电路从电源电路过来的vcc经过一颗限流电阻给高压板供电,测电源端有电压17v过来,测高压电路端无输出,确定电阻坏,由于手头没有同样的限流电阻,加焊锡丝搞定,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现在我有个屏。灯管亮。都是没显示。想用他原来的电源板改。但是 接上12 开关 开机 指示灯一直闪。测12V变成了5V 见边上有个DIM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个信号是不是要连上通用驱动板才能亮呢。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遇见,那个限流电阻是个3A的保险。板子上它的位号是以F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