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22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12-23):
     今天有5台HKC 22的液晶送来维修 , 毛病为电源灯闪烁 。 这显示器我修过不少,  以为又是个通病 ,一般都是12伏的供电电容鼓包,换了就好了。可是拆开一看这是修过的  ,那个电容已经原来换过啦   。现在没坏啊 。 开测,在12伏与5伏之间有一个7.5伏的稳压管击穿了。拿下(本人看来没什么用 )。直接试机还是闪烁。再测,12伏5伏都有 。 就是有点摆动啊 。想到是网吧的机器天天开着电容失容可能性大而且原来12伏的电容都被换过一个了, 这次把12 伏和5伏的电容都换了换好后开机哇正常了很高兴 。 心想简单正常啊 、再关机再开机啊 ?怎么回事?还不亮了啊 ,先是满屏的竖线然后就是白屏了 ??心想屏坏啦?  不可能啊 ? 再关机再开机,  啊! 怎么回事 ?和来时一个毛病了 ,还是电源灯闪了啊 。 测电压12伏5伏都有啊 。  可就是给屏供电的5伏是通过一个小的场效应管的 D极给屏供电就是抖动啊 ,不到5伏啊,0-3伏多抖动啊 .把屏线拿下啊 ,白屏。 灯也不闪了 。 这就晕了, 以为屏坏了 ,先放一边再弄下一个。 开机一试和这个一个毛病 。把那个稳压管找了一个按上 ,然后就把那12伏5伏的电容也换了可是和这个一样一试也亮了 都正常显示图像了 可是关机再开还是和上个一样啦 灯闪就是不亮也白屏啊  一生气换个驱动板可是不亮啊 啊 怎么回事啊 把屏线拆掉白屏了 灯也不闪了,以为屏又坏了呢。  正好旁边有别的22的驱动板电源高压一体板一套现成的 换上看看啊  都正常啊 屏也没坏啊  那肯定是电源板的问题了  先把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容换掉50伏47微法的  一试还不行 没变化   把光耦换掉 把TL431也换掉  一试有变化啦 插上屏线也白屏了,就是没图像啊, 然后再把给5伏供电的肖特基二极管换掉  一试还不行老样子。(另外在我换完以上元件后给屏供电的5伏不抖动了 )有 )心想能不能是高压板的事了管他呢 断掉外接一个试试还是不好使 把屏线拿下就白屏 按上也白屏  心想是不是驱动板坏啦  用外接12伏5伏的电源  外接高压板 把这个驱动板接上  开机图像正常 驱动板是好的。我有放一边又换了一台可是怎么弄也和那两台一样的现象啊 我看是个通病啊?这肯定是电源板的问题应该是供电不足啊 。可是现在我基本都换了 还是不好使啊 想换板子了 可是人家给的钱不多不值得换啊。有哪位修过这个问题的给点建议啊?

网友:
哎 怎么就没高手给个建议啊  我都修两天了 愁死我啦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共同来研究一下啊  这肯定是个通病啊

网友:
开关管有没有换过。

网友:
没有 明天准备换个试试  300伏大滤波也换过了

网友:
今天换了个开关管 插上点就听咣的一声响  爆了   我郁闷了  就换个开关管什么也没动啊怎么就爆啦  查了一下保险和整流桥坏了 别的没坏啊  换上插电  又听咣的一声这回看见了 是开关管的事  原来是我绝缘垫没上好接地了  真是郁闷啊   保险整流桥又坏了 换上开机 好了  图像正常了啊  高兴啊    呵呵   又换下一台     这个没别的也都换了 就是光耦没换  可是 还是白屏 不好使啊    换了光耦 好了啊   说明这机器不是一个毛病啊   这几个元件都老化了啊    至此  这个毛病修好啦        真不容易啊    希望我这个能对大家以后修这个有点帮助

网友:
受益匪浅,请问这里面的光耦合是个什么样子的,能发个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4个脚的,长方形的,在板上看上去好像桥一样

网友:
开关管哪用的着绝缘垫啊;它本来就是绝缘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