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A板装WIN7系统有问?

楼主(2010-12-23):
今天试在我的精英915P-A主板的机子装了个WIN7系统,可是不管怎么搞都没有声音,提示没有正确安装驱动。可是驱动在XP系统上是正常的。请问高手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或者给我一个WIN7系统可以用的驱动程序。先谢谢了!

网友:
cmi9880在win7下却是不好驱动,用下面这个驱动试试,据说有人用这个驱动解决了
http://dlsvr04.asus.com/pub/ASUS/misc/audio/CMI9880_V51005010.zip

网友:
RE: 精英915P-A板装WIN7系统有问?(已解决)

谢谢师傅了,我已经从精英官网里新下了个9880声卡驱动,卸载了原来的驱动后用直接安装的方法装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