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迅驰的笔记本型号我忘了,关于高压条的。

楼主(2010-12-23):
              开机时待机电压0.26多吧,有的时候能点亮,有的时候点亮了进系统后暗屏,我怀疑是高压条,结果改装了下高压条出现了白屏,白屏待机时0.46多,待机时候就是白屏,点开机能进系统都正常,关机时候就是白屏还一直闪,开机还是能开。我想知道这个白屏是为什么,改装不是要满足3个条件吗,主供电,开关电,接地电。开关电我找的是5V的。是不是高压条出现了问题呀。请高手帮分析下。

网友:
高压没问题,是你高压的ON信号接的不对,供电时序问题,你接的是待机电压,肯定待机时灯管是亮的,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从屏供电上面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怎么看了?从屏上怎么找这个开关电压了,我也觉得这个有点不对。一般这个开关电压多大?

网友:
2楼老师傅就是不一样

网友:
看图纸上的屏线接口,找到相应的ON信号就行了,比如BL_ON、BL_EN就是背光开启信号,一般为3.3V,测量高压接口上的电压也可以测出来,3.3V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你了 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