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测7500B 12脚才1.77V,不正常,紫线有5VSB

楼主(2010-12-23):
这个电源目前就是有紫5V,绿线0.92V绿线底,我才测的副电源12V是不是低结果
在待机状态下测三个变器的输出,只有中间的变压器输出有一个5V,一个1点几伏
别的都没有电压,而且测7500B 12脚还是1.77V,这是什原因引起的,应该查那里
我的基础不是太好,谢谢了
原因

网友:
有可能是KA7500块坏了,你换一块试试看。

网友:
断开7500的12脚再测。

网友:
换7500和339试试

网友:
查IC7500 12脚整流管和滤波 不行就换IC7500

网友:
没有什么基础的话,试试断开12角再测测12角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了就代换一下7500如果还不正常,估计你也处理不了了

网友:
这是供电脚,,,要先搞清是电源电压低,还是IC已短路,,

网友:
7500b靠12脚那面已经断开,还是1.8V供电,不是7500B影响的
谁说换7500B的,那个东西那么容易换啊,又那么容易坏吗

网友:
顺着12脚往变压器查,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先断开7500B的12脚,等电压修出12V以上再接入,一般是它的整流滤波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