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杂牌液晶显示器图像抖动

楼主(2010-12-23):
前几天修了一台17寸杂牌液晶显示器,外接的十二伏电压,开机图像抖动相当快,先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直接换新驱动板写程序,写了好几个程序都不行故障依旧,后连高压条也换了还是不行,只好测试灯管, 发现其中一条灯管有点发红,换灯管OK!!真没有想到是灯管的问题会影起图相不停的快速抖动。

网友:
路过,学习中

二当家de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先怀疑电源,,,,,,,

网友:
灯管老化里面会有滋滋响声产生的不良干扰所致引起屏抖动

网友:
屏闪或抖动,一般是电源和灯管。我直接外接灯管,如果灯管闪动或亮度不稳,就是电源高压问题。

网友:
抖动除了电源和灯管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4楼说得全对

网友:
二当家de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个清华紫光的显示器,图像是滚动的,如果把屏线动下又好了,后来我就用锡纸把屏线接口那里贴住,图像就正常了,我也想不通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还想问下驱动板要是程序坏了会不会影起这种情况的发生喽??

网友:
学习了 以前看似灯管的问题都没有这种现象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
还有外界干扰屏也会抖动比如监控信号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接触不良啊,非常多的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以后要注意一下,我也是刚学液晶,有很多东西要去学的。

网友:
家里用的灯管也坏了也有闪的  应该首先外接灯管 确定故障点

网友:
如果用两灯的高压条它还抖吗.

网友:
杂牌机用的屏大多数都是笔记本的屏很容易抖屏的 ,一般换了灯管就好了,这几天都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灯管老化,会拉低高压板的电压的,屏闪,还是电压不够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我刚遇到一个杂牌,闪的相当快,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去试试 谢谢楼主

网友(2019-09-16):
显示器图像抖动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58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