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 6150北桥,上假负载时CPU复位有电压吗?

楼主(2010-12-23):
HP DV3000 ,AMD CPU ,6150北桥的板子,上假负载时CPU复位有电压吗?
修了不少这机器,但还真记不住上假负载时有没有复位电压,手上有一台,到手时能点亮过,不亮机时电流到0.47A,供电电压正常, 上假负载量CPU复位没电压,重植6150北桥还是没有,如果确定是北桥坏了,不打算换桥了,准备换板,毕竟这桥太贵,换板合算,请记得的兄弟告诉一下,或手上有这机器的兄弟量一下,谢谢

网友:
好似假负载复位没电压

网友:
这个机子你装上假负载 看下指示灯是不是都亮 看下总线是不是都通的 如果都通的话 楼主你最好换个CPU或者CPU固定好点 试试还是一样的话 不用考虑了就是北桥了。这个机子一般都坏CPU跟北桥。CPU坏的毛病会很奇怪的,像AMD的CPU的机子我首先会换个CPU试试。。

网友:
既然  机器  能亮过   是不是北桥虚焊了啊    先加焊下  北桥试试啊

网友:
上假负载的时候没有复位 也没有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