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c61 不跑码 cpu电压偏低?

楼主(2010-12-24):
收到一个主机 梅捷c61的主板 还很新  故障:不跑码
各电压正常   唯独cpu电压    用假负载测量时 只有0.85v  但复位和PG正常  用cpu测量为1.1v   加焊过桥 唯一疑点就只有这里了
这款主板的pwm是RT8855  还是比较新款的PWM  根据PDF 资料查vid 组合  我手上的 假负载对应为001000 是1.35v
但这里只有0.85v  是不是这种新款的pwm 我们的假负载不适合了?

网友:
不跑码的原因有很多,不要在CPU电压这块纠结了,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上cpu电压正常就是那电压没事    看看是不是断线  虚焊

网友:
CPU  电压正常 你在看看别的电路吧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正常的那个CPU电压``各个AD线测了没

网友:
单桥的板还是加焊下看看

网友:
查VID组合。配合你的电压图对照一下、看看VID对不对、看看电源芯片外围小元件

网友:
忘了对大家说  此版已修复   故障出在bios上  我百般无奈之际 用其他c61主板上的bios 换上去  发现跑马了  于是重写bios   此板有两个bios  一个是支持3代内存的bios 一个是2代内存bios  两个不能互换   它的bios芯片是8M的 不知厂家  我自制的spi读写器  写不了   最后我找了个4M的bios芯片   在梅捷网站下了个差不多版型的 写上去  居然也pass了
还有此版的IO是w83627DHF -P  经试验  完全可以和不带P的通用

网友:
我打算购买spi读写器,价格要160元,不知道值不值,还不会刷BIOS.

网友:
这种上真U,VCORE电压是1。1V左右的故障有几种可能,

1.,北桥
2。IO
3. BIOS
4.南桥
修复后的VCORE应该为1。35左右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