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大家植球后怎么做到取网不卡网

楼主(2010-12-24):
  以前用504的焊膏,植好球以后,趁着芯片还是热的,焊膏还是热的,马上四个角撬开钢网,费点劲还是可以把钢网完好的取下来,不过有些时候也粘得很紧取下来的时候网稍微变点型。
  现在换了用美国AMTECH 559的焊膏,这种焊膏粘性明显比较强啊,每次植好球以后网和芯片粘得紧紧的,非常难取下,取下网也是变形得厉害,很多时候使劲弄下来了,也带下好多锡球,甚至有几个网因为四角都掰了,后面勉强取下,网已经严重变形得厉害没办法再用,只有报废了。。。
   吹好球以后,等冷却了,浸泡酒精,也是一样难以取下,,,大家各自是怎么操作的,有什么好方法,希望能说出来大家学习下啊。

网友(点评):
吹好,等20S就下网,包你取下来!

网友:
趁着芯片还是热的,焊膏还是热的,马上四个角撬开钢网,再提前点时间,我就是这样取的轻松!

网友:
去掉钢网再吹、、

网友:
我是吹过后才取网的,一点力都不吃,不要等它凉了以后再取,吹过后15秒钟就可以取掉钢网,个人觉得挺好的,如果有等凉了再取,有时候拔不掉,甚至把焊点也拔掉了。。。

网友:
你还是换个焊锡膏看看  我自己做BGA的时候感觉很好下啊一动就下来啦

网友:
掌握火候,一掀而起

网友:
我是热的时候取的,下面用个夹具夹着芯片,并且不夹到钢网,这样取的时候芯片不会跟钢网一起起来

网友:
不要等冷了才取,,要趁热时取,,

网友:
是趁热取的,,都不怕烫手来取呢,,以前用504的就好取下来,,现在这种焊膏太黏了,都去不下来,可能是焊膏的问题吧。

网友:
你使用RMA-223-UV的看看,刷薄薄的一层即可。

网友:
热的时候取,我用559,感觉还可以的呀,以前用RMA-218温度稍微低一点,就不好取了。

网友:
趁热马上四个角撬开钢网,越早越好取.

网友:
我支持你的观点 因为我就是在吹完 还是热的时候取下网的 还是很好取的!

网友:
除了焊膏外 跟网有没有关系阿?

网友(点评):
当然网要洗干净再用

网友:
一种是网还没有取下,就直接加热。
一种是先取下网,在加热锡球。
网一定要用酒精洗干净。

网友:
趁热取,如果卡住了的话再加点儿焊膏热一下,等球熔了的时候用摄子尖按一下钢网,里面的焊膏就会溢出为这时就好了,等球再凝固的时候趁热取,

网友:
掌握好温度,趁球刚凝固的时候然后开始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