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答一下此问题。

楼主(2010-12-24):
我是直接拿原装屏线手改给2025L用。

我们知道单6的 2-3 是电压,但乐华2025L驱动时:1-3 都要接屏电压

我试过,如果 1 PIN为空不接电压,那么液晶可以显示,但在软件测屏时,从左到右点填充时,最后1/3处会变很慢。

把 1 PIN接电压,一切OK,不知是什么原因?

30PIN 单6 定义:
1:空    2:电源  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 空 29 空 30 空

乐华的2025L
1-3脚:屏电压
4-6脚:接地
7-8脚:第一组第1对数据
9-10 脚:第一组第2对数据
11-12脚:第一组第3对数据
13-14脚:接地
15-16脚:第一组时钟
17-18脚:第一组第4对数据.
19-20脚:第二组第1对数据
21-22脚:第二组第2对数据
23-24脚:第二组第3对数据
25-26脚:接地
27-28脚:第二组时钟
29-30脚:第二组第4对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供电不足,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供電電流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