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2003 REV:2.0主板系统总线电压3.73V

楼主(2010-12-24):
GA-8IR2003 REV:2.0主板两条系统总线电压都是3.73V,明显高于3.3V标准电压,主供电2.5V正常,184线时钟和PCI线时钟都正常,CPU的核心电压1.51V也应该是正常的,复位也正常,当时主板缺少了一只CPU主供电的下场效应管,下场效应管是2只,估计是并联的,否则CPU主供电不会正常的,找了一只贴上去,诊断卡跑到26停止了,但系统启动一切正常,安装系统后,拷机大约3个小时,没有发现异常。是845PE的主板,请问热心同行,系统总线电压高好多,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点评):
技嘉的主板有专用的诊断卡,市场上的都只能最多跑到26...我之前有一个,可惜被一个同行偷了,,,

网友:
两条系统总线?哪两条啊?前端,和PCI总线?还是指内存与北桥的?

网友:
内存的两条。

网友:
主板虽然可以启动,使用也不死机,但发现声卡不出声音,驱动装的很正常,同时后面板USB不能用,声卡芯片是ALC650,我找了一个ALC655吹了上去,声音一下就出来了,后面的USB接口也好用了,没有想到换声卡芯片竟然把后面不好用的USB也整好了,前置USB再没有换声卡芯片的时候就是好用的,我又测量了内存的两天系统总线电压下降了,是3.56V,还比3.3V的高一些。高手帮分析分析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