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看电影就花屏

楼主(2010-12-24):
笔记本看电影就花屏,开机不动就不会的,疑北桥问题。请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
显卡虚焊或挂了

网友:
先加焊下北桥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没说清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啊

网友:
确实是显卡的嫌疑最大!

网友:
看电影就花屏,应该先怀疑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应当就行了

网友:
游戏时咋样呀

网友:
先换内存条试试,然后集成显卡就干北桥,独立就干显卡芯片,还不行再干显存。

网友:
补充一下插卡式的显卡看插槽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  再处理显卡

网友: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是独立的还是集成的!还有先排除软件再排查硬件!驱动也会导致花屏的!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或重做一下就行了!

网友:
首先是程序,系统,再硬件显卡

网友:
有独立显卡没有   有的话就把显卡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可以了,如果集成的就加焊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是独立的就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