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接上以后打不开网页.

楼主(2010-12-24):
很多次情况,去客户家装路由器,装完之后.发现,上不了网。

分两种情况,有一种,完全上不了.
有一种可以上QQ,  但是网页完全无法打开.

换上原来的ADSL就好了,可是路由器也是好的,是全新的.

是系统问题吗?还是其他问题,我想重装,但是这样会显的好像很无知,什么问题都搞不清楚就重装系统。

有高手碰到过吗?求教~~

网友:
是dns的问题

网友:
要是自动获取IP的话 就是没有设置正确的DNS造成的

网友:
路由器都用自动获取吧,不要关DHCP,这样会简单很多,问题也好判断

一般是DNS的问题

网友:
嗯 。DNS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改了DNS就好用了吗?- -  按照路由器里面的DNS修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路由器连接上以后会获得一个外网地址,和DNS,就按路由器获得的DNS修改就行了

网友:
有时候遇上这样的情况一边都是dns有问题,第二个就是必须要准确判断系统是否已经中毒了,第三个就是设置完dns之后就要必须最好设置一下ip那就确保万无一失的啦以上提示仅供参考并不附带任何责任,不便之处请谅解..

网友:
要是电信的网络,基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都是使用如网通,联通,铁通的网络。能上QQ但是打不开网页,这是属于DNS解析不了,只要手动设置一个DNS就可以正常了。

网友:
有的是劣质u的问题

网友:
了解了  以后  要多多学下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 有时路由器真的很折磨人 都填好了 就是上不了网 有的还得加上服务名 不同服务商服务名不一样  希望高手总结 提些意见

网友:
完全上不了是因为要解除绑定。电信打10000号。

只能上QQ的话应该是DNS没设置好。

网友:
各地的DNS的设置 上Q开不了网页 可以设好DNS 不要只设IP和网关

也可以选自动获取 不过有时要看路由器

网友:
是DNS的事。改一下吧

网友(2011-02-07):
设置DNS就OK了

网友:
我都是手动填dns的,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要设DNS,别的可能就没啥问题

网友:
路由器没有设定DNS吧..请检查当地DNS,并设进去哦.并开启路由器的DHCP,让电脑能自动得到IP和DNS.

网友:
DNS错了,改下

网友:
有的要设DNS,否则开不了网页

网友:
看到上面大多都说是DNS问题。如果说是DNS错误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的一样,就是能上QQ,能打开部分网页(几个别网页如腾讯),像这种问题很有可能是MTU出错了。可以改下MTU数值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到上面大多都说是DNS问题。如果说是DNS错误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的一样,就是能上QQ,能打开部分网页(几个别网页如腾讯),像这种问题很有可能是MTU出错了。可以改下MTU数值试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4161-1-1.html

网友:
自动获取IP的话 就是没有设置正确的DNS造成

网友:
公網的dns在路由器里改成8.8.8.8,一定行,最好是填網絡提供商離你比較近的DNS服務器,這樣解析地址比較快!

网友:
路由器里DNS改下,

网友:
当学徒时给别人换过一次路由不过是别人带我一起去的 当时也是搞了半天汗死   都这么久了说时话路由我还搞不懂呢。。。。又得花点时间学习了

网友:
我是不改DNS,麻烦!
我的处理方法:
带个笔记本上门安装,有线路由器只进行WAN接入点设置,可以上网后改掉用户名和密码。
如是是无线,WAN接入点设完后,能上网再进行无线设置。加密采用WPA2,反正不用WEP就好。最后再改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有时出现问题,只要复位两次以上再操作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确实经常出现,我的经验总结以下几点:
一、完全上不了。 首先要确认客户给你的帐号和密码是否有误,接着要测之间的网线有没问题(有好多不能用的网线电脑和路由上都提示正常,还有就是用了不标准的水晶头造成的。)最后,检查网卡是否有问题。
二、可以上QQ,但是不能开网页。    首先,确定路由上面你没有改DNS,其次,电脑上的IP是否为自动获取,DNS是否自动获取,也可以自己设置DNS。

以上的前提都必须是:电话线信号正常(就是猫的信号),电脑系统正常。路由确定兼容你所安的网络(有的人很无知的拿网通专用路由在电信网络上用....)

网友:
学习了  大家的力量就是强

网友:
DNS手动下,百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