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1的板,电池能开机,“适配器”或者“适配器+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0-12-24):
(客户机子已经250卖给我了,现在有时间可以慢慢研究了。原贴已经回复不了,现另外新贴)
广达SW1的板,"单独电池"能正常开机,“单独适配器”或者“适配器+电池”不能开机。

电池开机后,接上适配器,取下电池,这时测试以下功能都正常:1、仍能正常显示。2、按开关关机,再按开关也能正常开机。

换过EC,充电芯片,EC晶振,换过料板BIOS。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点评):
保护隔离没有问题.隔离一般都比较好修的.回复请不要再混分发个隔离

网友:
保护隔离没有问题.隔离一般都比较好修的.回复请不要再混分发个隔离

网友:
保护隔离细查!换那么多东西啊!

网友:
pwrshutdown     discharge   两个过来的电压不正常  去慢慢查吧

网友:
电池开机后,接上适配器,取下电池,还能有显示的话,保隔就没有问题。估计还是BIOS程序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或者是BIOS到EC线路有断线的。我再查查。

网友:
ACIN ??....

网友(点评):
ACIN没有问题。是正常的。

网友:
开机芯片的 电源  电池识别信号开机的时候你量下试试   电池可用   电源也可用   说明两者独立的部分是好的   问一下  充电正常吗

网友(点评):
充电正常

网友:
单用适配器的时候 开机芯片的识别信号正常吗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开机芯片IO等要查一下。是管理方面的

网友:
感觉还是EC以及外围电路有问题。也不要放过充电电路。

网友:
我也有台是这样的问题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根据时序查不开机时哪个不正常,我修过一个M200,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表现为适配器不定时开不了机,开不 了机时保护隔离电路没有完全开启,后来换充电IC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