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看看这个联想SL400

楼主(2010-12-24):
联想SL400本,用电池开机,屏有显示,但是灯管不亮,显示的图像正常;用电源适配器开机,屏有显示,灯管亮,但是底下靠近塑料壳部分的中间有阴影。据客户说,出现这种现象是重装系统后出现的。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这个现象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是屏还是主板的问题?谢谢大家。机子因为没能确定故障点,所以没有拆开。

网友:
这款机子屏容易坏的,不过一般都是屏上有线或抖

网友:
上次碰到的跟你的情况差不多, 是屏的问题

网友:
谢谢搂上各位回复,问题是现在屏既不闪,也不抖,看它显示的内容是完全正常的,只是灯管用电池开机不亮,用电源亮。郁闷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吧!还是先换个屏慢慢排查吧!

网友:
一个保险和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我看跟系统的关系不大
可能是屏和主板都挂了
拆机,用适配器开机,有显时量主板给高压板的几个电压
再用电池开机,有显时对比一下几个电压,看哪里不对

网友:
为什么大家不以为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呢?!不过还是要自己去慢慢的查

网友: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换原有驱动试过了没有

网友:
应该是通病的暗屏故障

网友:
系统问题找个硬盘坐个系统一侧就能知道了
要是还不行用电池的时候 看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正常不,SL400屏有的是用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