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800v

楼主(2010-12-24):
1.
故障现象:开机有时可以时BIOS设置但认不到硬盘,有时进不去并且档机现象很多次、还有时报一个磁盘错误的英文。
检测结果:打了硬盘电路的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没办法先换了个南桥,故障现象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最后没办法换了个硬盘接口一切OK了,只是光驱还有问题一接上也会出现档机的现象。

网友:
光驱短路了吧 !换个新光驱

网友:
不知道反正就这样给客户了也能接受

网友:
也没换直接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