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ny PCG-7x1m网卡拆了掉电正常吗?

楼主(2010-12-24):
          昨天接一Sonny PCG-7x1m得机器,拿过来上电大电流,摸一1909发烫,换上一新的,上电再试,电流以上就很高1.5以上跳几下掉电,摸网卡芯片88e8036烫,用万用表量旁边的电容短路,拆掉换一个旁边电容不短了,上电再试,电流跳的很低0.6左右的跳了四五下感觉快显的时候掉电了,然后再摸着网卡芯片还有有点烫,把网卡拆了上电试还是跳几下掉电,想问下sony的本本网卡芯片拆了上电会掉电正常吗?会不会是别的地方什么东西坏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晕 我遇到一个。也是掉电 不定时的,没有修好。!!晕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开机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

网友:
把网卡拆了不影响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看来还是板子的其他地方还有问题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短路的,或者有那个供电不足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