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640开机不显求解!

楼主(2010-12-24):
型号;优雅HP640
版号;DAOQL6
故障;开机电流从0.76-0.90-0.87-0.82不动。之后电流缓慢上升!CPU发烫。
维修手段;客户说机器被摔过,已经在别处修过。拆开CPU核心和显卡都被动过,显卡都偏了,于是直接先把显卡给换了,故障依旧!
看电流动向。疑为内存过不完,但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VCC1.8V,VREF0.9V,时钟。0.8V,系统总线3.3V,
换了北桥故障依旧。这板子不好做BGA,好容易变形。刷过BIOS,请各位高手指条明路!
我全板仔细看了一下。并没有发现掉件的地方!
在线急等!

网友:
肯定还有摔嘘的地方、、你来回办办主板‘

网友:
换个CPU看看。看你这个电流你应该是CPU这块,少东西或者虚汗,!!

网友:
不能排除CPU座虚焊.

网友:
都动的那么多的东西了!还有维修的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