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电脑P4C800主板 不复位

楼主(2010-12-24):
华硕电脑P4C800主板黑屏, 主板诊断卡测试 主板复位指示灯一直长亮,说明复位电路故障,请问大家怎么检查啊?谢谢了,谁有图纸

网友:
查供电吧     看哪里不正常  复位常量不一定就是复位电路的事     要按工作条件来先供电、时钟,多正常了复位才会正常。

网友:
查看关键点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主板诊断卡测试过了,测各个电压正常,时钟信号显示正常,复位显示 一直长亮, 请问下面怎么检查啊?

网友:
主板诊断卡能测电压?第一回听说,你要测待机电压,内存供电,桥供电,很明显的供电问题,你把供电假好了,复位就OK了,,,老看复位灯常亮,就是查复位也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才测试过cpu旁边一排6个1500uF/6.3V电容电压为0.76V正常吗?这一排6个电容是不是cpu供电电压啊?和主板电路不复位有关系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诊断卡上面电压指示灯电压都能点亮,

网友:
就是这快主板

网友:
确实像大伙的建议那样,还是查供电吧,从你说的0.76V来看,CPU的主供电好像都不对啊。

网友:
你这块478的板子,你测的那个电容电压是偏底的,正常电压应该在1。5V左右。MOS管的控制级电压正常吗,还有D极。管子是否损坏,电源IC有没有问题,你都先查下,你说那个卡上的电压,是主板基本输出电压,12V 5V 3。3V,这个都没有,主板怎么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管的控制级和D极电压应该格是多少V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D级是12V,管子的G级是高电平3V以上不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管信号是D6N03LA  ,  D级是0.76V,S级是0.76V,G级是12V,下面怎么检查啊

网友:
0.76V是连接到D6N03LA , D级上面,  D级是0.76V,S级是0.76V,G级是12V,(13N03LA,S级连接 D6N03LA,D级.  )(13N03LA ,D级是12V,S级是0.76V,G级是1.45V),13N03LA  G级和D6N03LA  G级都是连接都ADP3418片子脚上面,下面怎么检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0.76V是连接到D6N03LA , D级上面,  D级是0.76V,S级是0.76V,G级是12V,(13N03LA,S级连接 D6N03LA,D级.  )(13N03LA ,D级是12V,S级是0.76V,G级是1.45V),13N03LA  G级和D6N03LA  G级都是连接都ADP3418片子脚上面,下面怎么检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0.76V是连接到D6N03LA , D级上面,  D级是0.76V,S级是0.76V,G级是12V,(13N03LA,S级连接 D6N03LA,D级.  )(13N03LA ,D级是12V,S级是0.76V,G级是1.45V),13N03LA  G级和D6N03LA  G级都是连接都ADP3418片子脚上面,下面怎么检查啊

网友:
测下场管有没有问题,你说的场管G极有12v那是不可能的。除非场管烧短了。同一组场管可以对比着测量。感觉有问题的就拆下来测。

网友:
0.76V也就是说根本没电压出来,出来的这点只是部分,查电源IC工作条件,你那个诊断卡灯全亮那只是代表有那么几组电压,是电源的,跟主板没关系。

网友:
楼主在说什么啊?感觉我一点看不懂,G极12V的CPU供电?我第一次听说
反正电容测得0.76V就绝对低啦,CPU假负载供电一般都测得1.2V以上

网友:
我就怕有人有图纸也把你看晕,今年过年你都不知道看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