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方正颐和t5810C不开机 无待机!

楼主(2010-12-24):
方正颐和t5810C 的本子,无待机电流,检测MAX1632各脚电压如下:
1。  3.4V             15.     2.4~2.5V
2.     3.4V             16.     0V
3.     2.5V             17.     0V
4。  0 V        18.     5V
5。  0 V              19.     5V
6。  5V               20.     0V
7。  0V               21.     5V
8。  0V               22.     19V
9。  2.4~2.5V   23.    12.8V
10。 0V               24.     0V
11。 5V               25.     8.3~8.4
12。 0V               26.     3.4V
13。 0V               27.     3.4V
14.    0V               28.     5V

MAX1632 外围元件
开关按键 有3.4V输入
D1  +5V    - 8.4V
D2   +5V   - 5V
L1     5V
L2     0V

MAX1718
只有1脚19V输入  其他脚无任何电压

求高手帮忙分析问题和检修思路~~~~~~~~~~~~~~~~~~~~~~~
谢谢~~~~~~~~~~~~~~~~

网友:
MAX1632

MAX1718

网友:
而且主5V出来了啊 你是说5脚应该有个固定电压过来还是要按开机键得电压还是怎么?

R257  上面标示的是NC  应该是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1632 10脚电压不对看一下r257阻值7脚on5开启电压也没有重点查5v

MAX1632 外围元件
开关按键 有3.4V输入
D1  +5V    - 8.4V
D2   +5V   - 5V
L1     5V
L2     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的电压是开机后才有的你是7脚on开启电压没有你看一看

这个电压一般是从哪里过来的
搜了图纸 只找到了这个芯片上的ON5
而且本子就是没待机电流  不开机

网友B:
ON5控制信号没出来,差ON5控制信号从哪里出来!

网友C:
你用的是电池供电测的吗  如果不是   修隔离吧   1632件应该都有库存吧  换一个多方便

网友D:
是不是CMOS放下电啊,有时候这个有特殊的效果!

网友E:
7脚也应该有3.3V或5V的电压,这个为0V,肯定问题在这里,对照图纸看7脚的信号是从那里来的。或他的外围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5控制信号没出来,差ON5控制信号从哪里出来!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电池供电测的吗  如果不是   修隔离吧   1632件应该都有库存吧  换一个多方便

不是  用的电源···
修的不多 没有库存IC
想先查出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CMOS放下电啊,有时候这个有特殊的效果!

电池放过电了 没用
本子是修插座的 碰了下火 就不开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 时开时不开  但是一般放哪里休息一下
在开就可以开了
拆开来看  电源插座松了 焊接上了就开不了

网友F:
控制条件不满足,7脚应该是5V的高电平才对,楼主可以试一下,将7脚和28脚飞线连在一起,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控制条件不满足,7脚应该是5V的高电平才对,楼主可以试一下,将7脚和28脚飞线连在一起,个人意见。

将7脚和28脚飞线连在一起?
会不会扩大故障范围  不会有严重的后果吧
还有  直接短起来如果开机了就这样短接起来吗
不用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7脚也应该有3.3V或5V的电压,这个为0V,肯定问题在这里,对照图纸看7脚的信号是从那里来的。或他的外围有没 ...

有人说将7脚和28脚飞线连在一起
你认为可行吗?

网友:
就是找不到ON5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7脚和28脚,他们需要的都是一个高电平控制信号,修最完美来说,是找到7脚前面的断路的元器件,如果只是想修好,这样飞线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再听听别人的意见,控制信号一般都只是有电压而没有电流的,不会烧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么你应该先吧7脚翘起来脱离主板,再飞线,以防止烧坏7脚外围其他的元件,如果飞线成功的话,系统3V  5V使能出来的,这就证明了MAX1632和3V  5V的负载没有问题,但能否亮机还不太好说;如果3V  5V还不能出来,那么他的负载肯定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