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刻录系统光盘?

楼主(2010-12-24):
我有一个U盘  里面有Windows7.GHO文件  !!我想把它刻录到光盘里面:这样做可以吗?
      我有一个(Ultr ISO)刻录软件和(ONES)光盘刻录软件! 可是我不会用!    而且还必须是要什么映像文件 ?  我试着刻录过;可它好像根本就不支持Windows7.GHO这个文件的刻录!!!
    我该怎么做才可以成功呢?想了好久  一直没个结果!!!希望路过的大哥们帮帮小弟;;;我感激不尽!!!!!!!!!

网友:
说个简单的方法吧:
你去下过个ISO镜像的win 7安装系统,再直接刻录到DVD光盘中就可以了。
你U盘中的是.GHO文件,刻录到光盘中是不能引导启动的。

网友:
那我可以用上面的一个软件把Windows7.GHO制作成ISO文件吗?

网友:
你得用软件制作,还不如下载一个win7的iso文件直接刻录就ok了

网友:
谢谢了!  我下在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GHO文件用UL刻录软件压缩成ISO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对啊,下一个,用软件刻录一下很简单吗

网友:
把GHO文件用UL刻录软件压缩成ISO文件就可以了!!!谢谢了!!
     可是请问:你所说的UL刻录软件指的是(Ultr ISO)刻录软件吗?

网友:
NERO 经常用 而且也好用 建议用 NE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