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sas与sata

楼主(2010-12-24):
服务器主板上面有SAS口有sata口各6个,我要是只安装4各sata硬盘的话,不安装sas硬盘,就想说这种情况下安装操作系统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呢?好比会让我选择将系统安装到哪一个硬盘吗?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做阵列的吗?进而导致数据没有sas安全吧,一个硬盘坏了里面的数据时不在例外一个盘备份的是吧?求教 称谢过了

网友:
SAS是服务器专用的硬盘,能7*24小时不间断工作,寿命长,占用CPU小。

除了速度和寿命外,把它们看成IDE/SATA一样的硬盘。

阵列是用多个硬盘模拟成一个盘或存储设备,达到增加容量、提高靠性能和可靠性的要求。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设RAID能保证数据更安全,但也要及时做好数据备份哦,不然你会后悔的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答,只用SATA的话应该就是说没有阵列吧,一个文件只会放在一个地方,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