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个锡炉。。

楼主(2010-12-24):
最近想买个锡炉。。

不知道买什么牌子的好??有用过的朋友介绍下。。

主板要是想用来换内存槽。。跟南北桥。。

网友:
没用过感觉这东本换槽还可以,做南北桥成功率不高吧

网友:
这东西超费电,还费锡,老用家都不用了的东东

网友:
上面那个锡炉 不是很好,使用过程中 容易 把锡溢出

网友:
我在淘宝看到过一个600多的。和你这个差不多、主要用来下插槽之类的。我看比较实用、因为他那个锡炉比较小。也就是细长是、用锡量也不大。你去淘宝搜搜看。南北桥用锡炉就免了吧、得不偿失啊

网友:
   这个东西换哈槽子还可以  回焊主板容易变形   用这个要注意主板反面 烤的时候手要稳定
不然容易掉小零件 掉个电容还好 掉个小电阻那乐子就大了  用锡炉的时候手狠烫一定要注意

网友:
你这个可能很费锡的,,,

网友:
再买一个高温胶带,最好配上内存条或者其他CPU专用的锡炉槽。

网友:
多谢大家给的意见。/。。看大家这样说。。看来是没有必要买了。。。

网友:
长条的发热砖好像比这个方便,一个才25块.我都是用发热砖换内存插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就用一个发热砖来换内存槽啊。??? 换过2代无铅的吗??? 感觉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二代的,不过换的时候要把附近滴电容拿下,要不会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热砖可以换槽子?分享下吧,正愁呢

网友:
锡炉对于维修来说感觉用途不大,如果是量产还可以

网友:
没用过蹲着学习!

网友(点评):
你也回复得太多了吧。。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发个图上来看看你的。。好东西啊。。呵呵。。。。麻烦了。。

网友:
感觉  最好把  锡炉  四周  自己做个 防高温的  东西···(防止万一)    别弄伤自己···那可是大本钱哦···

网友:
牌子,当然是广州产的黄花的。锡炉,再早它就是做锡炉出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你对这个东西很在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