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开机报警

楼主(2010-12-24):
今天接了一个R400   开机黑屏   然后报警  报一长两端   四短    显卡报警    内存报警   。内存换过了     显卡也换了  有碰过这样的问题的吗   求解决    这个月郁闷死了

网友:
前天修过一台。跟你一样的 故障。加焊显卡,

网友:
那你要看北桥和显卡的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了啊   我感觉还是显卡的多一些了

网友:
显卡拔下来之后,开机是什么情况?
那就只能加焊北桥试试了

网友:
我有一个  装显卡驱动  蓝屏  咋装都蓝

网友:
具体问题要查线路  有电路图吗  发来一起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