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16C蓝屏

楼主(2010-12-24):
索尼S16C蓝屏,试过各版本系统,加载显卡驱动就蓝屏,论坛说进安全模式,把AGP控制改为PCI TO PCI BRIGE 就可以使用了,但是我改不了,请教大家怎样去改,谢谢大家。不想做显卡。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给卸载掉,然后在进系统里在认到显卡时候在装看看,还蓝屏不!!!

网友:
各种方法都试了,就是蓝屏啊,多谢楼上哥们

网友:
内存检查了吗

网友:
都试了,是显卡虚汗了,不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