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965P-S3 VER 3.3跑33修复

楼主(2010-12-24):
GA-965P-S3 VER 3.3跑33修复

插DEBUG卡,直接00-33,把内存,显卡拔了,同样.

换CPU,测各个电压正常,压桥,没反映

测BIOS波形不正常.官网下BIOS,刷上.正常跑到26,显示.

网友:
刘兄,测BIOS的什么脚波形啊,还有什么的波形是算正常的啊,请教一下啊

网友:
他可能说的是22脚

网友:
应该是片选波形正常 刷BIOS修复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停留在N年前。现在BIOS。22脚早就不是片选信号了!!!

网友:
波波的典型应用,不过有编程器就直接刷刷看也能省掉波波钱

网友:
技嘉的板子好像就是爱坏BIOS的吧

网友:
测BIOS波形不正常  请问师傅们  测BIOS的那些脚,怎么来判断波形正不正常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