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只能够显示右半部分!

楼主(2010-12-24):
屏是AU的:M190PW01  屏芯片:AUO-030
测:VGH:24.9V
VGL=-6V

网友:
应该是很明显的屏坏了吧?

网友:
加焊屏的主IC试试看、

网友:
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我昨天加焊好一台白线。

网友:
屏完蛋了。~~

网友:
不用想其它别的了,就是屏故障!

网友:
会是屏电路 的事吗

网友:
除了屏还会是什么呢?

网友:
屏坏的,要修屏的啦,本人有认识的人修屏

网友:
是屏的问题,我也正在修修看!

网友:
        这种问题见过   但没修好,没修屏的家伙    难搞

网友:
请问大大们,修屏一般多少钱呢?

网友:
这种问题要有专门的工具才可以修的,不会修的话最好就别去搞它。

网友:
是屏坏了,,可以停工了,,

网友:
屏上的COF断了

网友:
肯定屏坏了

网友:
测一下屏不就知道了】

网友:
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换屏。

网友:
是屏坏了,LZ没有必要去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