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HP DC7800维修经验

楼主(2010-12-24):
今天终于有时间来发帖了,最近修DC7800的小经验:
1、通电断电(一闪就灭)测量CPU供电MOS管击穿,换后OK,但要注意的是最好把主控换掉要不然继续烧MOS
2、通电断电(掉电)主要检测内存电压,如果无,应该注意1582的7PIN有高电平没有,就查IO发出的一个信号名字我不记得,一般换IO解决,但不要换新买的会报MEBX错,最好是有一样的板拆,当然不影响使用。
3、不上CPU不通电
4、如果网卡没有供电,待机状态下,是不能开机的,BIOS的上拉供电是一个管子转换来的
5、这个板不上14M时钟是可以开机到当内存的,不知道在吗解释
6、PCI槽旁的1.2v没有应该注意702的管子
7、5F当机一般北桥虚焊
8、如果是00不开机,肯定有电压不正常,修了很多片都是电压有不对(我的诊断卡是这样)
9、任何一个地方少电压都有可能断电
附上几个图

网友:
太经典了  ,找了几个月终于找到了 .....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对我们太有用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笔记本板子还是一体机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