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C800 主板不复位故障

楼主(2010-12-24):
主板诊断卡测试过了,主板诊断卡上面电压指示灯都能点亮,时钟信号显示正常,复位显示 一直长亮,
测试过cpu旁边一排6个1500uF/6.3V电容电压为0.76V正常吗?这一排6个电容是不是cpu供电电压啊?和主板电路不复位有关系是吗?

网友:
者关电容什么事啊      你看下电容鼓了么    咯      你量电感电压不就可以啦   你量什么电容里         看下内存供电  CPU供电     是否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个大电感上面电压都是0.76V 电容没有鼓了

网友:
0.76v cpu供电电压不对  查u供电吧

网友:
0.76V是连接到D6N03LA , D级上面,  D级是0.76V,S级是0.76V,G级是12V,(13N03LA,S级连接 D6N03LA,D级.  )(13N03LA ,D级是12V,S级是0.76V,G级是1.45V),13N03LA  G级和D6N03LA  G级都是连接都ADP3418片子脚上面,下面怎么检查啊

网友:
       那你换下那个芯片看下咯   那个MOS管  控制电压   偏低

网友:
   要不就 换组MOS 管  不过芯片的 可能 性大

网友:
超级老板。

网友:
  摸摸南桥烫不?这款南桥爱出问题!直接量电杆电压,有1.2左右就正常!多半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