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16对电容少了几个,修得一塌糊涂,,

楼主(2010-12-24):
客户电话打过来,直接就叫换显卡,接到机联想旭日N440A,插上稳压电源,开机报警一长两短,恩问题是应该出在显卡上,拆下板,清空CMOS,试了几次也是报警,最后一次,晕待机有点高了0.096A,开机也开不了,真见鬼有点像短路的样子,不会这么倒霉吧,摸 下主板上的芯片,TPS51120(3V5V供电芯片)有点温度,

,3V5V也没有出,量了下3V5V 电感不短路,判断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拆下这个芯片,(当时没注意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我的说法,在把供电场管的主控制芯片拿掉以后,如果芯片没有放回去,在这个时候加上电压的话,电源电压会瞬间流过上管的DS极,从而使其他的芯片因为得到过高的电压,从而导致烧坏芯片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知道)插上电源一下子电流达到4A多,赶快拔掉,来不及了,5V短路了对地几欧姆不正常了(原来是好的,)上管击穿了,用电击法,烧掉一个5VUSB供电芯片,拿掉之后5V不短了

这个大家引以为鉴,不要再犯我这样的错误,(场管的主控制芯片没有放上去之前不要加电源电压,会烧坏的)换了场管,USB供电这个没有,没换,再换掉TPS51120,这次很小心把电源电压加小了点,然后慢慢加大上去,加到7V左右电流有点大了,手摸还是这个芯片发烫,郁闷死,再查查这个芯片各引脚,发现19脚短路为2欧姆,旁边接个电容,拿掉也是短,

看这个PDF感觉没什么其他可接,郁闷中,最后把电容到主个脚的线断掉,上电不短了加到19V不过没有待机了,3V5V也不出了,,现在量19脚有5V电压,问题应该在这里,用电击法加了2.5V电压上去,电流1A多,摸下键盘芯片WPC8763LDG发烫,没法拿掉EC,居然不短了,才把19脚的线连回去,换掉EC,恩有点结果,整机工作了,插上电源3V5V有了,不过插上就开机,也不知杂地,修到这里心也松了,就下班回去了,明天继续,在这之前去网上找这个图纸,找了很久没找到,只有靠感觉修,
第二天来,插上电源,哇一下子又短路了,心都凉了,EC被烧了,19脚又短了,才一秒种时间看见短路,赶快拨掉,结果就烧了,有点怀疑被人人搞过,晕了,不行得换个思路,上基地看看,搜到一篇文章和我的类似(为何屡烧EC WPC8763LDG? 为何屡烧EC WPC8763LDG?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1595-1-1.html
),看了下他的现象和我的怎么一样,他上面发了个图纸,我下下来恩就是这块板找到图纸了,这个好修了,哈 哈 ,拿到图纸看了下TPS51120芯片19脚连EC,这个电压由3D3V_AUX_S5得到,不过拿掉EC这个,电压就不短了,应该是EC其他的供电问题,

电击 加3V电压烧3D3V_S0,晕拉显卡有温度,时钟也有一点,不会就是显卡坏引起的吧,修到头还是这个问题,只是扩大化了,看了图纸这个电压3D3V_S0连显卡,也连时钟,

当初是显卡报警,先把显卡拆掉,3D3V_S0还短,把时钟拆掉不短了,时钟问题,这个倒可以解决(为何屡烧EC WPC8763LDG?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1595-1-1.html)

换掉时钟,显卡,EC,TPS51120,
开机了,可问题又和原来一还是一长两短,显卡报警,气死了,修到最后毛病还是一样呢,白修了,简直疯了,
显卡没做好????再做一次?????,无意间看到显卡旁边的那16对电容,数了下不对劲,只有14对多一个,,从料板上把三个电容补上去,
正常了,开机屏显了,

应该是有人恶搞,把这三个电容拆掉了,修下来换了那么多元件,都是另外造成的,还好客户说换显卡,价格报得高,不然这些芯片的价格都不止了,这个机测试中

网友:
厉害啊   这么仔细啊  以前我也碰到过   把MAX1631拆下后   没放上   就把桥烧了

网友:
耦合电容器一个都不能少的

网友:
又是人为破坏搞的鬼,不过楼主也算利害了,思路清晰,修机器时是得多注意下,我就发生过修f8s,取51020忘记断电,结果可想而知了。。。。。。。。。。。

网友:
真强!要是我被折腾到这地步,放几天心情好了再修!呵呵

网友:
呵呵,只能说楼主运气不错,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板层都烧糊了.直接换板,因为我反应迟钝,就三秒,主板就挂了

网友(2011-02-28):
我都试过好几次插电吹IO下来,再换上去,加焊的时候冒火花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