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的怪问题

楼主(2010-12-24):
一台海尔的机子,比较老了。客户拿过来说是触摸和鼠标点左键显示的是右键。想装个系统,客户说已经装过了。进PE也进不了。没办法,拆了机子。清理了一下,装机,结果好了。客户取机走人,结果今天一大早,客户就拿过来说,昨天用了5个小时,又出现这种问题,我把键盘拆出来,从新装了一下,结果又好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键盘接口? 触摸接口?

网友:
BIOS或者KBC芯片性能不稳定

网友:
应该是接口有问题了查一下

网友:
可能是麦拉没贴好吧.

网友:
   可能是键盘接触不好 或坏

网友:
LZ要仔细查一下接口的哇,看看KBD有没有问题,

网友:
已经搞好了。是键盘排线的问题,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
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不能进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