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液晶显示器 点不亮请问这时什么零件

楼主(2010-12-24):
请问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二极管

网友:
这就是二极管

网友:
可以用普通的代换吗、?谢谢

网友:
是个稳压二极管,做5v和12V钳位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请问用什么还换  我刚刚入手修显示器

网友:
应该可以拆掉不用你试试看。或者找一个这样的管子用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 我刚拆掉了 故障一样 ,没找到一样的管子  不知道怎么办~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可能问题不是出在这个上面。还有你说的点不亮具体是什么情况、5V.12V有了么。、有的话直接接个通用高压板、而且得确认灯管没问题

网友:
9楼的正解,LZ可以参考下

网友:
感觉感觉像是保护二极管

网友:
有5V 没12V其他元件测量没发现问题  二极管已经拆卸  测量电压如图   不知道换什么管子

网友:
一边测量是38V一边是5V我没这种管子换 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网友:
不接驱动板电压正常

网友:
38V电压肯定不正常啊,单独测电源输出,断开高压,和驱动板,看看是否电压恢复正常,如正常换高压管理芯片和控制IC即可

网友:
就是二极管   比它大一点的就可以代换

网友:
是一个稳压管,,,,

网友:
我看到板子上标示为“ZD100”,一般标记为ZD的是稳压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盘上的电路板应该有这个,老st20g的那种硬盘

网友:
保护二极管!!   是12V的保护二极管,在坏的硬盘电源接口电路上常有的

换个上去看你的板还能不能用!!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这个不能乱猜的,你要根据电路来看,或者就是直接改通用版算了,也许这样的现象是有其他电路引起,并不是是你想的把这颗换了就好了。

网友:
在检查后级

网友:
看原件编号 应该是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