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机器上安装2个网卡的上网问题

楼主(2010-12-24):
一台客户机器,主板本身带有1一个网卡,外接PCI一个网卡,客户用主板带的网卡上移动缴费网站,外接PCI网卡用来上网看电影、上QQ等。现在的问题是,不屏蔽主板本身的网卡,不可以上万维网,停止使用后可以上万维网,求助如何设置不暂停2个网卡就可以来上网。是要做桥接还是?我想了一下,有一些服务器上不是支持3个网段吗?比如说电信、移动、铁通等,那它们之间是怎么搞的?

网友:
忘记说了,我都是手动获取IP地址的,移动上网缴费的网段不是192.168.1.1。电信上外网的是192.168.1.1.还有就是DNS都不一样。

网友:
服务器上可以设VLAN,普通机器你怎么给他设?

网友:
你 电信上外网是 192.168.1.1 这个网段是可以自己改的,改了都可以上网,改得跟移动上网交费的网段一样就可以了,也就是 说更改电信的网段,来将就移动的网段

根据楼主的信息作出以上回答, 供参考

网友:
选择双网卡,然后做网桥

网友:
我想也只能是这样了,感谢提供思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