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不触发,18v可以开机,20v不触发

楼主(2010-12-24):
  一台T60接机,说点不亮,但是到我这里用20V适配器和可调电源就不触发了,插上可调电源,调制20V,待机0.03a,貌似正常,按下开关,电流降至0.01,电源通电指示灯都灭了。觉得有短路,就拆开机器,裸板开机也是一个症状。论坛上有个帖子和我的好像一个毛病,但是好像没解决,帖子:IBM T60奇怪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4323-1-1.html
  再补充一下,就是裸板开机,会听到吱吱的声音,好像漏电的症状,就是找不到漏电的地方。
   18V开机正常,机器能亮可进系统,就是报低电平警声。
   在线求助

网友(2011-02-12):
我这也有一台  和你的一样   不知道从哪方面下手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查充电电路。

网友:
客户拿走了  其实充电电路  早就弄过了 充电IC换过

网友(2012-02-04):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但是 是电压要调到16V 才能开机   16V 时  3.3  和 5V 都没有  但是 按开机键就开机了! 开机后会有报警  然后调高电压到20V 都正常 郁闷  查了半天也没找到原因 ! 电压是20V的时候 待机0.03a,貌似正常,按下开关,电流降至0.01 待机的 3.3  5v  都没有了  , 没按开机键前都有的 !有那个高人能帮我看看原因  说个思路啊!

补充: 3.3v 电容换了就ok

网友:
悲剧啊  这机子

网友:
深刻大家 发 按时撒发是发十分按时发

网友:
打发似的发射点法的按时大苏打的啊

网友:
大   恩爱发问法安放打算发生

网友:
可能是内存插槽座子虚焊了……这个故障之前遇到过一次。

网友(2013-05-29):
最后解决了没有?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手里有台T60没待机,还没试18V

网友:
没有办法啊,我也是啊

网友(2014-02-11):
已经是通病了,3 5 v滤波电容

网友:
查一下电容,IBM机子保护措施都比较好,稍微有欠压过温就保护

网友:
我也碰到一部同样现象的机器,保护隔离芯片MAX8765的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的门限电源为2.048v。18V和20V输入的区别是18V电阻分压后得到2.02V电压,低于门限电压,此时EXTPWR#为高电平,此时可以开机。输入超过18V后EXTPWR#为低电平,此时不可开机,进一步的原因还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