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AB液晶显示器内部出现霉点,这种问题咋修复

楼主(2010-12-24):
联想L17AB液晶显示器内部出现霉点,这种问题咋修复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是漏液吧?漏液的话没的修

网友:
可能是导光膜上的的 估计要拆屏清理了

网友:
不是漏液,就是小霉点,也不太黑,屏内部的,纯白情况下比较明显,如果清理,咋个清理法,用啥东西能擦掉。

网友:
拆屏。戴上手套、防止手印。按顺序拆下来看看反光和滤光片有没有问题、如果液晶板漏液就麻烦了。直接就报废吧

网友:
可能越擦,效果就越差,,

网友:
久了没用,就是 这样的,我的一台就这样

网友:
不是很明显的话就不用去搞它啦!屏搞坏了还死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是很明显就不用搞了,发霉的地方拆出来洗也洗不掉的,都说都有点印子,搞不好还把屏弄列咯。。。。。

网友:
L17AB的屏很好拆卸,简单得很,只要小心一点,没有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