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902B

楼主(2010-12-24):
优派VE910掉电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71343-1-1.html
参考了这个兄弟的帖子  我的板长得跟他的一个样
是我的故障现象是  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能开到菜单(插上信号就全灭掉,事先插上信号就全开不了)(信号线已经处理过 只留了行场3色)
还有就是开不了的时候要断电一阵子再开才能开 (和电容问题很貌似···)
另外就是裸板(不插信号不插屏不插灯管)的时候一般都亮灯正常
思考:
1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2程序问题
3主控芯片问题
但是我觉得应该重点考虑驱动上的电容
待续····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电源板供电不稳造成的,你把电源板上的电容全部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輸出電壓跳變 拉低..檢查電容...電源管理ic..開關管旁電容

网友:
搞定了  12V和5V的保护电路的一个稳压二级管不稳定  通过光耦反馈给电源板 把电源板停掉了
我拆下了不装 管它呢  反正正常的时候一直用的 保护就不要了  由于时间问题  本来想上图的····  算是先总结点笼统的经验吧
保护之后电源IC的保护脚要等电容放完电才能再开 ····
还有问下大家 那个稳压管是红色透明玻璃那种  上面写的“12” 这个标识 请问是不是12V稳压管呢?

网友:
那你有没有量掉电的时候电压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一个12V的稳压管。

网友:
我有个这新板子。那个不好修的话,楼主需要70元转给你

网友:
12伏的稳压管啊